三星37寸液晶电视无法外接设备

楼主(2017-06-25):
本来就好的,能外接VGA,就因为恢复了下出厂设置,导致外接VGA,HDMI等图标都变成灰色的了,遥控器和按键板上的信号源按钮没有任何反应,各位大神有知道病因的吗?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基本是主板程序错误导致的。好了回复下。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还用问吗,恢复出厂的问题当然是刷程序了。老兄

网友A:
重新写个程序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个程序包....

这个程序都没有的卖,如果有,我这个RT809F页可以写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阻断路了

网友B:
可能程序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程序出错了。

谁有这个程序啊!网上没的卖。

网友(2018-04-21):
楼主这个电视机修好了吗?找到程序来吗

网友:
重写一下程序吧, 我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网上买把。。。。。。。。。。。。。。

网友:
一定要接好信号线才能转换。

网友:
重置也能搞坏啊?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用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167016c1vJYJsj&id=18458276302&ns=1&abbucket=3#detail

网友(2018-06-01):
没想到,一年了还是没有结果。不过,这小机子不值钱。

网友:
恢复之前做好备份!这个机器可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