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帮忙分析6S进水不开机 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7-06-25):
同行6S进水短路,主供电直接对地了,那给我后短路修好了,开机电流晃动一会稳定在120ma左右,能进DFU模式,刷机提示报错4013,

报错 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I2C总线短路或虚焊,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硬盘等,基带方面也有

看到这么多都能影响4013报错,先测I2C总线电压  有一路I2C0_AP_SDA  只有1.5V电压,打值和正常值差40多,好机器有350多,这个只有300多 ,和这个有关的都换了,只有CPU和电源没动过,
大神帮忙分析下还有那些有影响,进水导致4013报错还有那些会易坏嘚

网友A:
4013的话一般硬盘,及硬盘和cpu的通讯电路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13的话一般硬盘,及硬盘和cpu的通讯电路上面

放弃了  感觉CPU问题大   不修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6s进水,用了几天不开机,,主板还热,最后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弃了  感觉CPU问题大   不修了

可以拿着这个机器练手搞CPU,呵呵,CPU需要多多联系

网友:
同行的机子就不要练手了,影响后面的继续合作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网友(2017-07-29):
恩恩 现在都说是基带电路问题了

网友:
看看基带供电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