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机主板BIOS,板号D2550-3

楼主(2017-06-25):
D2550-3 r1.30.zip

网友:
大小2M,绝对能用的

网友A:
好机拆了备的?不说说修了那里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呀

网友B:
修这种设备来钱呀,

网友C:
教练机用的什么糸统。

网友:
你可以练习了还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练机用的什么糸统。

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机拆了备的?不说说修了那里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呀

其实是个简单问题,一个MOS管短路,换了就好了。所以就不说了,主要发BIOS赚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设备来钱呀,

必须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收藏下次使用

网友(2018-11-28):
这个是piesia板子的吗 派勤 D2550-3 pcb: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