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不认硬盘光驱哪位兄弟帮我看看

楼主(2017-06-25):
前两天手上接到一个联想Z510的机器 板号NM-A181问题是不认硬盘光驱 拿到手换了个硬盘还是没认到 感觉硬盘没在转的样子 拆机之后打开图纸看了下硬盘接口这块 +5VS_HDD电压正常 硬盘接口上的四个数据线通过C83 C84 C85 C86直接进了桥阻值360左右确定没有断线 先是在论坛找了BIOS 但是刷上之后问题依旧 不死心 订了个桥换上 貌似还是没啥结果 我只能上论坛求助了 哪没兄弟碰到过没有

网友A:
没辙,把外设摘掉试试

网友:
你可以尝试把这四个耦合电容器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辙,把外设摘掉试试

试过 裸板接硬盘接屏 都一样

网友:
USB接口可以用吗

网友:
测下供电看看

网友:
接口上5v正常 耦合电容也换过了 现在是真没辙了

网友:
跟BIOS有关系吗    瞎猜的

网友B:
硬盘到底是转还是不转?桥的SATA控制模块工作正常吗?

网友:
bios设置恢复一下看看

网友:
光驱硬盘都是5V供电 外接ATX电源5V试试能不能读到 感觉是供电的问题 不要把问题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到底是转还是不转?桥的SATA控制模块工作正常吗?

没转呢 但是接口上的5v供电我再三确认过是有的 桥的SATA模块 我是想量一下外围的来着 但是仁宝这个板子 没有位置号 又没有点图我也很无奈啊

网友:
确定了耦合电容没问题后,直接用待机电感5v飞过去试一下,功率绝对保证,之后查下后继电压

网友:
一般能亮机的  我都不来定桥了   成本划不来

网友:
换了桥都不行?时钟有没有查?

网友C:
重点查一下这里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一下这里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这里四个信号正常的 不正常的话阻值就不对了 有360的阻值 那就说明这里是通的 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四个信号正常的 不正常的话阻值就不对了 有360的阻值 那就说明这里是通的 是好的吧

电压 电压  电压  电压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四个信号正常的 不正常的话阻值就不对了 有360的阻值 那就说明这里是通的 是好的吧

下面的电压 下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