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老苹果装系统

楼主(2017-06-25):
老苹果装win7 bootcap没有制作U盘安装选项  U盘不引导  可以制作ufeiU盘启动进pe用win安装器安装镜像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 装win的  我这都是直接u盘进pe 如果他要双系统 .就用恢复卷标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还能这样

网友A:
苹果机器安装WIN7系统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B:
我是直接拆了在电脑上打进去后在放回去安装

网友:
老机器我都是用光驱装,原来遇到一个 efi进不去  普通u盘不识别

网友:
嗯,老苹果装WIN7方法很多

网友:
这个我不总么会,特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拆了在电脑上打进去后在放回去安装

看到了好方法!有些找不到USB的就用您这个方法!

网友:
直接win8硬装

网友:
好多苹果都可以这样装

网友:
习惯了光盘安装

网友:
习惯了光盘安装win7

网友:
苹果真恶心的啊  之前有台换主板的系统搞了1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器安装WIN7系统有很多种方法

谢谢分享。。。。

网友:
苹果系统很好用,为什么要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