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61-SP35 这算不算是通病?

楼主(2017-06-25):
客人拿来三块主板,灰很重,清理,全部不通电,问题都一样,换个32.768全OK,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也有可能灰太多引起的,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好了,别跑弯路,

网友:
网吧板吧,使用环境不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晶振问题引起的不开机,不是什么通病,应该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更稳定

网友A:
手摸32,768 能加电的 我一般换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摸32,768 能加电的 我一般换桥

你更NB,哈哈,相信很多做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网吧板灰尘多  很容易造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更NB,哈哈,相信很多做了还是一样的

一次没有不行的 你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