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5.0小电池放电就能开机 装上待机0.065 就不开机

楼主(2017-06-25):
(无正文)

网友:
RTC  桥的问题大....

网友:
查lid  还有acinoc  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待机就不正常吧  0.06的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不正常吧  0.06的待机偏高

嗯 这个是插上小电池 待机就不对···5V变1.5V 小电池放电就自己开机亮了

网友:
修好了  是RTC 电路问题 一路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