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开机无显

楼主(2017-06-25):
华硕A450J开机无显 刊电流跳变正常 ,刷了BIOS也是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吧!n卡小板那种?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吗?就没有其他的信息了,外接?屏线?液晶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电流正常  不显示 查显示 显卡等相关啊

网友:
华硕的很多都是小电容哦

网友:
干显卡呗--

网友:
这个键盘灯可以切换亮正常吗?外接正常不?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电路出现问题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