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535

楼主(2017-06-25):
    东芝 M535 的主板 一般说NEC 的 大电容问题 我换了 每次 都 一个月左右就返修了     成了 6个330 电容也是 一个月 我又换成 8个还是一个月多点    又什么办法断根的 办法没啊   大神们

网友:
正常 换了6个 可以用一段时间的啊   找几个新的电容试试 、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搞得哦,会不会是没焊接到位,还有就是保修一般都是保修一个月

网友:
一般换6个330的话是不会返修的,是不是你换的电容有点问题呢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  我怀疑是CPU 座子 被我 弄到了  我加热下  CPU坐子 看看这次 可以用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