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海尔T6-C DAOSWHMB6EO .证明IT8518与it851可以互换

楼主(2017-06-25):
版号DAOSWHMB6EO  二代机子
同行一大早拿来机子说是不开机,我接过来通电按开关开关灯亮但电流上不去,迅速拆机测量。一般开机灯亮说明EC已经有触发动作了,那么就查桥条件,都正常。测SLP-S3#,SLP-S4#。桥的外部改名叫SUSC# 、SUSB#。测EC  35脚    120脚都已经有了说明桥也触发了,那么按照时序EC要发出SUSON和MAINON。结果测到在两个信号没有。

由于是GPIO脚所以刷了个BIOS无果,这难道是EC坏了???????
手上没有这个EC怎么办?找代换的。搜索帖子有人说与it8500可以换结果我找了一个新的换了通都不通电,看了是不行的,最终我是找了个it8517E换上去开机电流一路往上彪,按开关键可以关机,一般可以亮机了,接屏亮机,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开机风扇会狂转,但进系统测试什么都正常

不管那么多了先交货收钱先,做生意嘛,以赚钱为主先收了钱再说,目前机子客户已经拿走有一个星期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一天两天就有了

--

网友A:
是的,现在生意不好做,先修好收了钱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生意不好做,先修好收了钱再说。

是的,有时候拆机就好的看没有进水腐蚀的一般装起来收钱先,等人家用的彻底坏了再返修,要不然机器是好的你根本测不出问题

网友B:
可以....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技术

技术不行,只是凑合能修机

网友C:
下次标题写的准确点哦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标题写的准确点哦          加分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两个型号还真没代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型号还真没代换过

可以代换的,进系统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