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22排阻引起的加电掉电

楼主(2017-06-25):
主人公:
病况:自动上电掉电且再次加电不上电!
号脉:AMD先测COMS电池,2.0V更换一个,上电还是自动触发至掉电!测开关脚电压只有1.1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主板IO查看下IO参与触发的脚是75脚 测得IO的75脚也是1.1V,故障可以锁定在IO和IO至开关脚中间部分!先看电路部分,测得IO的75脚 与一个822排阻相连,前端1.1V,后端3.3V,更换后正常触发并显示!
处方:
最后来张亮机图片:

网友:
,疯了,这以后不会发贴了,明明编辑OK的,发出来就不像样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表完整的发一份出来吗

网友:
对症下药就是快。

网友:
华硕主板相对于其他型号主板的822易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ASUS 822  维修人的福利,加分支持。。

网友:
华硕台板是维修员的福利,排阻坏的多,二线板资料少做工又烂又偏

网友A:
把你表格全发出来给你加分啊  福利就别藏猫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表格全发出来给你加分啊  福利就别藏猫猫了!

我这里只是jiu牛一毛,只是听徐老师的公开课,自己做的一个表格,基本没有什么 ,用心的听一节课我这表格就全出来了,还用我发福利!!

网友:
又是822  细心的楼主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华硕822电阻确实爱坏,如果坏到一些不常见的信号,那真是修死人啊

网友:
这个华硕M4N68的主板IO下面的822排阻也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