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805C 版号为DABY3C无待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25):
东芝805C 版号为DABY3C无待机通病维修 此机表现为可以正常开机,亮机后十几秒掉电,然后无待机。无待机时PQ5001 4脚为19V 明显表现为保护隔离没有过。记得上次修过一台,拿过来就是无待机,查了好久电路才发现是PQ5003问题,这次果断换了PQ5003,果然开机不掉电,,一切正常,个人认为,PQ5003在风扇背部的上部,正好是风扇进风口,主板的最边缘,客户使用好久都不清灰,,造成PQ5003上面全是灰。然后造成,PQ5003损坏。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机器也有大短的通病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那个大二极管好像也有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算是捡到的

网友:
应该是、、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