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vs3 RT8841 CPU供电芯片烧了

楼主(2017-06-25):
G41m-vs3一开始掉电   果断先拔掉CPU 4针 供电 不掉了
先量了CPU供电下管D极没有短路   然后量了上管D极和S极有短路
拆了2个上管还是有短路  把CPU供电芯片也拆了  还是短
在拆1个上管  没有短路  激动以为好了    在装CPU供电芯片也烧了
就问问RT8841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还有供电芯片烧了  CPU会百分百烧了么

网友A:
一般不会烧CPU。  你换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烧CPU。  你换了试试吧

好的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
不会百分之百烧u,但也有坑能会烧。  修好了么?

网友:
辛苦了  修主板也需要技术啊

网友:
找个相同换下吧,这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