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ARE 15不开机3400经典维修

楼主(2017-06-25):
     机器:外星人     板号:LA-B753P
     故障:不开机
     维修: 机器拿过来是不开机,待机3、5V插电是有的,但是按开关之后3、5V便消失了。之前怀疑是后继短路的,可是测量的时候又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没办法就先刷刷2个BIOS看看,没想到还是一样。那时按时序走吧,测量RSMRST都已经出来了。下一步应该是南桥发出SLP_S5了,实测发现没有,于是一通南桥条件全部测完发现满足。下一步当然是加焊下南桥试试了,中间查了下板子要3400,心想这可得加把劲修好它啊。虽然只是个打工仔,不过谁叫咱们是技术人员呢,天生的想弄清楚什么问题。 加焊南桥无用之后,这时才走上正轨进军所谓的后极,测量发现5VS短路了。就是图中的J4这个点,还好运气好就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拆掉OK。

网友:
确实有技术哦 学习了

网友:
貌似遇到过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外星人修的很少哦

网友:
刚开始都习惯性的三板斧,用完才踏实下心查电路。

网友:
楼主,如果一开始查电路就不会加焊桥了。

网友:
这么贵的板子,得好好赚他一笔啊

网友:
嘿嘿  这钱好挣哦!

网友:
现在比较好的主板基本坏BIOS和二级转换 电容短路

网友:
走了点小弯路 不过最好完美修好 加分了

网友:
楼主还是感觉不够细心啊,说不定把阻值都打一遍就能发现问题,也不用压南桥刷bios

网友:
不错,5V短路引起的,非常好,外星人可以收多点

网友:
这个板最好先不要去动桥,查仔细了,最后桥的可能性最大再动,还是要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