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全新芯片拆机芯片如何鉴定?!

楼主(2017-06-25):
如题,搞维修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前几天又遇到,订了BGA芯片,说是全新,收到是用塑料簿膜一层层包裹着的,拆开看应该是植过球的。由于卖家保上机,直接上机,开机OK,也就不说什么。

重点:然后看其它配件,发现3844说好是全新,收到的全是引脚上过锡的,问卖家,我要全新,怎么弄拆机的给我?
不问倒好,一问感觉像吃了苍蝇! 倒打一耙说我不懂装懂,不但说是全新的,而且是进口原装! 还教我怎么看芯片,第一行表示型号,第二行表示生产日期,右下角MIAL,表示产地为马来西亚。
感觉我们都是小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马来西亚!
然后是扯来扯去,要么叫我退货,要么叫我到专业的机构鉴定,几个芯片一共才几块钱,运费都不够,还鉴定,搞笑,说99年的产品有这种全新件?说我不懂?

我是不懂,但他是懂却装不懂?  我跟他一直争论的焦点是:芯片引脚上过锡,按常理是拆机翻新的,他却跟我扯日期、产地,还进口、原装,好笑吧,芯片是新还是旧,跟产地、日期有毛关系啊!
其实本意也只是说说,没想到卖家如此不讲理,还冷嘲热讽,非常之不爽!

有引脚上过锡的全新芯片吗?请教大家!
在没有专业机构参与条件下,如何判定芯片全新或翻新?
上图,各位其实一眼就能看出哪边的芯片是新、还是旧!

网友A:
很多IC买不到全新的,换了能不能好 有时全看运气。

网友:
新旧其实我们做维修的一看就知道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IC买不到全新的,换了能不能好 有时全看运气。

是的,关键是对方死不承认,还倒打一耙,很呕气啊!

网友:
上过锡还新的  他在说谁听

网友C:
这么多年没少被芯片坑呀 不知道是焊接温度不合适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没少被芯片坑呀 不知道是焊接温度不合适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从芯片本身的良品率看,全新应该比拆机的高。
至于焊接时损坏,那真要看操作水平。

但买芯片时,遇到以好充次确实无法接受。

网友D:
现在买芯片完全就是碰运气,前几天南京那边定了3个RTD2132S芯片,原故障是开机暗屏,这个芯片测量是轻微短路了,换了新的,短路问题到是没了,但是开机直接连暗屏都没了,连换3个都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换回坏的还是暗屏,实在没办法找朋友帮忙从一样的主板上拆了个才修好,几元钱的芯片,都懒得去说,说了可能还扯皮,搞的心情很差。

网友:
有点芯片能买到已经不错啦    全新的不好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芯片完全就是碰运气,前几天南京那边定了3个RTD2132S芯片,原故障是开机暗屏,这个芯片测量是轻微短 ...

你这芯片买前说好是全新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芯片买前说好是全新还是拆机的?

我买的这3个芯片是EDP转LVDS的小芯片,发来的时候都是编织袋包装好的,是不是打磨的旧的就不清楚了,卖家标的是全新芯片,据听说这个RTD2132S是有程序的,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芯片都不带程序还是咋的,哎,现在的机器都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这个芯片得看年份,时间越长,越是容易买到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关键是对方死不承认,还倒打一耙,很呕气啊!

这个习惯就好 怄气就算了

现在的芯片 实在是问题太多  ,一般定货都定2-3个 防止故障

网友:
TB上的IC很大一部分是低价回收的,既然是回收的,就算外观全新,其实芯片也是五花八门,好坏参差。

网友:
很多买到的芯片都是翻新的

网友:
绝对扯淡,带锡的绝对是拆件,还全新这是堂而皇之的诈骗,以我从业20年的经验告诉你,像这种小批量的原装全新很难买到的,如果是常见的IC找当地靠谱一点代理商,原装全新还是拆件,会当面给你说清楚的,要买原装全新的,当前只能厂家订货或者去ICKEY网站上看看,或者mouser电子上看看,有就下单,最近几年的ICKEY和mouser上买了不少IC,都相当不错

网友E:
能把具体网址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具体网址给一下吗?谢谢了

感谢各位回复,由于影响到商家诚信,还没到曝光的地步,对方只是嘲讽我对芯片无知,我接触配件也快二十年了,基本上都是依据引脚有没有上锡去大概判断全新件还是翻新件。
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我肯定会公开他的店铺。
感谢关注!

网友F:
这个只能是碰运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是碰运气的

这跟运气没关系吧,主要是诚信问题!
新就是新,旧就是旧,翻新了还是旧的,你承认就是了,只要能用,我们搞维修的又不会没事找事对吧?
主要是卖家态度让人无法接受。

网友G:
电子配件本来就很乱,司空见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子配件本来就很乱,司空见惯了

配件质量,良莠不齐,确实司空见惯,但做人把诚信看得这么不值钱,就很不正常了!
生意有大小,诚信无小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跟运气没关系吧,主要是诚信问题!
新就是新,旧就是旧,翻新了还是旧的,你承认就是了,只要能用,我 ...

嘿嘿 老板可以加我 我专卖拆机芯片的   125784545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嘿嘿 老板可以加我 我专卖拆机芯片的   1257845453

我喜欢跟诚信的商家合作,买前说明新、旧,大家都理解,关键是不能骗人,否则迟早会倒闭!
你那个是QQ还是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