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M580D 板号X750DP 亮机慢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6-25):
ASUS VM580D  客户拿过来 说开机 亮机慢  1分钟左右才亮起来,接过机 心想 刷BIOS  100% 能搞定,,拆完机子洗涮涮完BIOS  通电 试机,  日了狗了  一个叼样 不关BIOS的事,,我想静静  突然想起 论坛有位大神说过 这个机有个通病 网络变压器旁边有个6脚芯 在做怪 (大神的机好像是 不亮 还是不触发不记得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拆掉它。。试机   日了狗了  秒亮  装机 测试。。测了一天   关机开机  无数次 都是 秒亮  收毛爷爷的时候到了。。 ASUS 的机子  开关 坏的也多  ,平时 修到 ASUS  的应该先 测开关  或者不接。直接拉低 开机,,没技术的贴子  大神  高手勿喷。。

网友:
华硕V星老是喜欢搞些小芯片

网友:
往往简单的问题容易忽略

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台不开机的 是BIOS 问题  这台机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华硕小问题不断啊!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六脚芯片不上没影响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这机子这通病

网友:
小芯片去掉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先收藏,遇到再试试。

网友:
这个6脚坏的多。大部分是不触发

网友:
还是老板 技术好

网友:
真是六脚 怪物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主板元件坏是秒修好了啊

网友:
具体是哪个啊 没验证过 看不到 我不喜欢华硕机器 做工太差 还没图纸 维修难度高

网友:
这个6脚的元件是做什么用的,会映响慢亮机?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请告知

网友:
这么好的通病贴,收藏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
华硕机器真的差,而且没有图纸真的不好查

网友:
越是这种看似小问题 越难查 还不如桥直接冒烟 然后啥都不用测 直接换一个桥

网友:
这个芯片,具体是做啥用的?

网友:
那位好汉有么有 精英RS780M-M3 V1.0求图纸?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思路我有必要学习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先收下.谢谢.

网友:
先搜藏了 以后没准用得到

网友:
哈哈这个好!我得记住!下次碰见了就拆!

网友:
发个贴搞那么多小表情图片干嘛,看着很难受

网友:
不错的通病分享啊!

网友:
电脑不热了。联想华硕的销售大滑坡了啊。。。手机雄起。我先改行去

网友:
这是个什么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