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7-06-25):
显卡和屏接口两颗显示容易坏。需要更换。

网友:
显存颗粒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显存颗粒加焊就可以了,需要长时间观察

网友:
这个BIOS也是通病

网友:
这通病已经好久了

网友:
就几个字 还有错别字 关键是 关键字错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那两个现存由于设计的缺陷,导致经常出现问题

网友:
兄弟,文字有待提高哈

网友:
显存颗粒加焊就可以了,需要长时间观察

网友:
以前都是加焊,不停返修。没换过,

网友:
那两颗,有图没

网友:
电容的问题我碰到过两次

网友:
应该是有背光无显示吧!
屏线,BIOS,显存……都易出问题
先刷ROM排除下

网友:
不详细啦  配个图嘛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