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25):
接手时此机电流能上到1.3A,有跳变最后停在1.1屏不亮,换内存后无果,心想可能是铁管通病,于是拆机,拆开后发现U34处有少量进水,处理后测进水旁边和铁管各个极的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异常,

进水机还是先烤板,但烤板后结果还是一样,打内存波发现内存已有两次跳波,问题可能是出在显卡这一块,于是先测全板各大电压,发现电压也都正常,于是重点测显卡工作条件,当测到显卡复位时发现复位为零伏,看图:

实测U19,4脚无电压,2脚3.3V,1脚为0.87V,问题点找到,于是查DGPU_HOLD_RST#来源,发现此信号来自于PCH,而DGPU_PWROK已为3.3V高电平,于是转查PCH的工作条件,在测PCH周边信号对地阻值时发现电感L15(1.05V)对地不正常,看图:

根据以往经验这个电感对地阻值至少在10以上,果断判PCH坏,于是换桥,换桥后L15对地阻值,通电亮机

网友:
这个南桥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有一个铁管坏烧CPU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是待机芯片那里爱腐蚀,还有就是铁管爱坏

网友:
b460爱坏MOS管 这机器我刷BIOS的挺多的

网友:
HM 55 还是 65的桥,  都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坏超多

网友:
HM55的桥和MOS管容易坏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老司机了,那个测内存的你是测哪个脚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应该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网友:
铁管  cpu  都会坏

网友:
换了N个CPU上管铁管好的

网友:
这桥都换了N个了,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一看就是老司机        思路那么清晰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网友:
跑马后的机器都不太好搞,楼主果断换桥,老司机。。。

网友:
铁壳,确实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看   咋修的

网友:
好技术,下次见了一定秒

网友:
这鸟板,我经常都是铁壳/CPU一起挂。

网友:
没碰到过,,,碰到可能也修不了

网友:
活着真累啊

网友:
能搞定 赚钱 就OK  现在V460 很少了      一去不复返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思路我有必要学习下

网友:
挺复杂的 不容易啊

网友:
一般上面会有两颗电容  可以先测量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桥坏的多多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这个桥比较爱坏。。。

网友:
楼主,不错,胆大心细

网友A:
上次也修了一个B460   刚开始电流和你的一样, 换桥后亮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不能关机的现象,刷了N个bios 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修了一个B460   刚开始电流和你的一样, 换桥后亮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不能关机的现象,刷了N ...

还是BIOS问题,我的换桥后也是关不了机,也是刷了BIOS好的

WJT
WJ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修了一个B460   刚开始电流和你的一样, 换桥后亮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不能关机的现象,刷了N ...

还是BIOS问题,我的换桥后也是关不了机,也是刷了BIOS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我的换桥后也是关不了机,也是刷了BIOS好的

刷了好多bios   原版不原版的  都试过

网友(2023-02-22):
的确不是通病,这个换桥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