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 进水维修 pmh7不工作

楼主(2017-06-25):
t500 进水维修  客户送来,T500待机为0。01,告诉我进水擦了,还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偏低,3 5V 肯定没有出来,测 ,果然没有电压,测35V 芯片23脚有20V主供电,基本断定保护隔离过了,随便测下,U61 37 61脚,为20V  3。2  V  证明U61工作基本正常,主要量PMH7的工作条件
1。 7脚 31  59  80  98  都有VCC3SW的电压输入。
2。25脚  26脚,RC振荡也起振了。。
3。24脚  PWRSHUTDOWN#  无3。3V的电压。
4。32脚PWRSWITCH# 无3.3V
5 46  脚无SWPWRG 无,345 条件不具备,PHM7肯定不工作,果断飞线,其中 R309 R420阻值不正常,直接更换,上个飞线图,现在维修只收80元,还飞了好几根线,真没有意思

网友:
技术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80元真是没啥意思了 不像以前了 动力都没有了

网友A:
表示现在上班的地方,50块钱 一台的同行机修了两年,实在没动力

网友:
维修太不值钱了,80快,

网友:
这个价格也太低了   我一般都是一百五

网友:
价格低啊

网友:
80块也太低了吧

网友:
同行药物零至少,拔丝的五丝的拆装是换电源口的价格。个人至少再加一摆。有段时间他们送便宜的地方修,后来还是一样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现在上班的地方,50块钱 一台的同行机修了两年,实在没动力

50。。。。实在无话可说。。。。。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吗,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思路我有必要学习下

网友:
南京珠江路现在就是这个行情,同行进水了,都自已处理下,不行,再让你搞,搞好不过也80元,修个电路80元,还不如装个台机系统,准备换行做了

网友:
80块也太低了。。还不如换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