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进系统掉电秒杀

楼主(2017-06-25):
富士通LH531进系统掉电秒杀 《问题是:屏幕旁边Q57三极管更换》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屏幕接口左边。Q57三极管。单脚供电12-13伏。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接口左边。Q57三极管。单脚供电12-13伏。就正常了。

谢谢您分享,学习了!

网友:
问题是 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腐蚀了吗   有图 详细解释下  最好了

网友:
写的好简洁 附带分析等 下次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的示你总么知道是这个坏了呢,总么查出来的哦

网友:
看到秒杀就兴奋

网友:
来学习学习,小部件维修好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