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plus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5):
asus  h61-plus  触发掉电,写BIOS一样掉电。从CPU供电的PG 一路追到VCCIO的EN电压。换PQ801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VTT总线供电丢失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
顶顶顶顶顶,这个是通病

网友:
对,我也修到过,应该是通病

网友:
VTT供电EN缺失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