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主板开机检测跑马99不显示,有修过的此故障的吗

楼主(2017-06-25):
一主机开机不显示,上卡检测跑马显99,刷过BIOS后依旧,换过CPU和内存,故障确定在主板上,有修过求告知

网友:
LZ,这是一开电就跑这个码吗?

网友:
99代码我修到过,代码的含义是.......根本就没跑,按没跑查吧!

网友:
搞点下载分,不好意思了,你们的下载分搞的也像我这么费事嘛

网友:
换主板,一了百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关键是BIOS看看版本对不对

网友A:
我这有板V星的B73-E33,开机屏右下方显99死机,刷了BIOS没好,桥温度有点高,没修好

网友:
换块主板试试 可以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把

网友:
检查 主板内存附近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板V星的B73-E33,开机屏右下方显99死机,刷了BIOS没好,桥温度有点高,没修好

你的可查下外设情况
显示器显示99是个通病了

网友:
可能是 会不会是IO问题????检查IO到鼠标口的地方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COMS电池有电没有.碰见过品牌机这种情况.望好运.

网友:
bios发出来吧,急需bios,官网下的不能用。

网友:
华硕 822 经常出问题 ,建议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