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6-25):
一大早收到同行的板子
插卡上电显示复位常亮  走时序 内存 1.36V VDDA 2.5V CPU供电 0V

正好有点位   查点位CPU芯片 EPU ASP0903C  1脚 VCC 12V  33脚EN 3.3V  5脚跟45脚BOOT  12V  再测PWM  1.9V

发现所有条件都满足    接着测VID  到VID3 发现问题   由同1个102排阻转换的VID2由1.36V  VID3 0V

直接上镊子短接   刷刷直接跑到85

下面是排阻的位置

网友:
102排阻氧化虚焊了吧,CPU座子附近比较容易积累灰尘。

网友A:
VID不是高低组合吗?怎么确定VID3一定要高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不是高低组合吗?怎么确定VID3一定要高电平啊

没有EPU的图纸  这个办法是最快速的判断了啊  短接一下 不行也无伤大雅  行了就行了

网友:
还是修的不错滴,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