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报警

楼主(2017-06-25):
联想CFT3I 15-胶带-011000 开机报警,BIOS刷了,CPU也换了,还是报警,内存已过,
cpu

网友:
报警几声啊 说得不清不楚

网友:
我的现在是三短一长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问题 修道过 之前碰到过 改了ME的跳帽就可以 不过用不久 还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是 这问题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还没解决 换几个BIOS了 都不行 高手支招

网友:
不亮机 我机器是可以亮机的就是有密码,你这个刷了不亮机

网友(2017-08-17):
一长两短?我的是这个故障,CPU上的电容已经去了

网友:
第一次报警一长两短,过后两短。

网友(2018-04-08):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2019-03-22):
内存是不是插错了,啊

网友:
最好用1600的内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