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不开机,后开机黑屏。

楼主(2017-06-25):
进水板,不通电,桥被腐蚀了,还有水渍,直接BGA,现在可以正常开机,键盘用不了,进不了BIOS,亮一下就黑屏了。  BIOS刷过了,EC换过还是一样,不敢在做桥了。

网友:
图一显卡自检,图二是自检完了就直接黑了。键盘没用

网友:
遇到过 换主板就OK

网友:
呵呵了,好办法

网友A:
进水腐蚀过的桥,最好还是换了。不过H61这样的板子,除非手里有料板替换,否则没有换桥的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过的桥,最好还是换了。不过H61这样的板子,除非手里有料板替换,否则没有换桥的必要。

已经修好了,EC的问题,换的EC有问题,又换了一个就好了,正常启动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EC的问题,换的EC有问题,又换了一个就好了,正常启动进BIOS

好了就好,找到问题所在就行。

网友:
迅维网族谢谢谢谢啊

网友C:
哥们修好没啊,已解决的,但没看你写修了哪啊

网友D:
最后一张看的不是进去bios啦

网友E:
键盘打印机口就应该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修好没啊,已解决的,但没看你写修了哪啊

坐电梯到6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看的不是进去bios啦

那是又换了一个EC后修好了上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键盘打印机口就应该是ec的问题

不上电的板子,我换的EC可以上电了,就没有怀疑它,有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黑屏的。最后没办法又换了一个,结果就好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板子问题多也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的板子,我换的EC可以上电了,就没有怀疑它,有遇到过BIOS问题引起黑屏的。最后没办法又换了一个, ...

我修的收款机主板 打印机口不好使  也能上电其他功能功能正常排除bios调试 and打印口线路 换了个io就好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板子不好修,有时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又换了一个EC后修好了上的图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