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72G 怪问题 USB口

楼主(2017-06-25):
宏碁E1-572G  I5-4200U  4GB 500GB 独立2GB
故障现象:初始进水,内存供电芯片主供电断线(已修复),现在3个USB口,鼠标,手写板,键盘正常。WIN7系统下U盘插上 ,反复听到叮咚,叮咚识别设备的声音,3个USB口状态都一样。换了WIN10系统,U盘可以正常识别了,但是打印机无法识别,也是一样,反复叮咚,叮咚的在认接口,设备管理器有设备,但是会随着叮咚声消失。注意,这个情况下,拔了外接电源,用电池,一切正常!
维修过程:重新刷了BIOS,更换了系统、接口供电测量5V标准。并且BGA了桥和CPU的集成块。
求助:既然鼠标,手写板,外接键盘都是可以识别的,证明usb数据信号没有问题。为何U盘,打印机反复叮咚,识别设备?还请各位路过的大神赐教一二

网友A:
5V供电不足  5v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不够或者滤波不行

网友:
换USB接口附近的5v  电容  是不是那种台式机电容 如果是直接换330的电容

网友:
会不会像台式机插前面一样供电不足呢

网友:
电压我量过都是5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不足  5v供电不足

电压是标准的5V, 而且我现在是直接给USB口短接的5VS 没有经过转换管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叮咚叮咚,是反复断开与连接中
查一下USB_OC#上拉排阻,和桥USB模块供电,是否进水引进USB关联元件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叮咚叮咚,是反复断开与连接中
查一下USB_OC#上拉排阻,和桥USB模块供电,是否进水引进USB关联元件腐蚀.

这个可以有,马上查,有结果了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