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 开机几分钟后会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25):
接到一客户送修的神舟战神K650D I5机器,故障为有时一分钟左右就会重启,有时半个小时左右重启,不定时的重启。
首先测量各电压都正常,试波器量各电感波形正常。然后就是写各种版本的BIOS,故障依旧。
这种机器之前修到过好几台,南桥爱坏,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呢。手里面没有这种桥,再查查看看吧
无意间想起客户送过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插上电源和电池的有时会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拿客户电源测量输出正常,如果电压输入正常那就不会提示电池没电,难道是电池电源切换电路有问题。找到图片查信号。当查到DD_ON信号时发现电压为1点几V左右。不正常于是把PQ23换掉,电压3.3V。装机测试,故障排除 附上图纸

网友A:
拆掉这个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B:
我上次修的神舟战神的机子 也是开机掉电   我换的显卡供电芯片好的  显卡供电只有0.1V  不到0.8V

网友:
楼主这机器版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修的神舟战神的机子 也是开机掉电   我换的显卡供电芯片好的  显卡供电只有0.1V  不到0.8V

0.1V也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这个不会有影响吗

楼主是换掉PQ23,不是拆掉啊。

网友:
拆掉这个不会有影响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这个不会有影响吗

拆掉这个PQ23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求解答

网友:
DD_ON这个是什么信号,求解答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难搞,这都能修好楼主厉害了

网友:
请问这款机待机时有3V 没有5V的吗·  我手上有一台不开机的···

网友:
楼主问下DD_ON#是什么信号,加分了,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故障类似,是CPU散热器上断了一个脚,接触不紧造成高温保护。

网友:
CPU散热器上断了一个脚,接触不紧造成高温保护CPU散热器上断了一个脚,接触不紧造成高温保护好含蓄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台   刚开始不亮机  电流到0.9 不动   放电COMS   亮机  以为好了   测试有时候会掉电 和你故障一样  不知道这个Q23 是个普通管吗

网友(2018-05-04):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

网友:
DD_ON#是什么信号哇。。。。。。。

网友:
想不到会是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信号,看不出是在哪里切换电池和电源呀

网友:
这种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2020-04-04):
蓝天代工的主板,管子用料的不是很好,容易坏。

网友(2023-06-30):
不定时掉电重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