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480c 割充电电路

楼主(2017-06-25):
客户拿来个华硕y480c笔记本  说开机没反应   插上电源  没待机   三下五除二 拆开机器  一修机   看着都舒服
拿下主板  开工啦    拿着板子 先外观看看   哎呀呀充电接口 那边的场管都烧成炭啦 量了下 短啦 烧成这样了
先拆了管子 把还有个也拆了 把19v到充电电路断开   充电电路就不用了  还是没待机  量公共点没短路 也没过保护隔离
直接电源头连根线到公共点  跳过保护隔离 好了待机来了  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因为充电电路没有用 用适配器ec有个ac in信号没有 当然是不触发啦  打开点位图 茶了下是个AC_IN_OC#信号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   有点位就是方便  找到充电ic的AC_IN_OC#这个脚 直接用线接地 人为拉低AC_IN_OC#信号  开机试下  可以触发了  电流有跳变  接屏  亮机 保护隔离没用了 交代客户不用把适配器拔了 搞定收工

网友:
经常这样搞,效率高,比较省事

网友:
比较省事的维修

网友:
曾经在联想G450上干过这事

网友:
应该把充电电路也修好,一般我都会想办法修好的

网友:
一般也是要修复所有功能

网友:
一般我看到上家是这么修过的电脑  我就不愿意碰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飞线王,烧成这样

网友:
技术不错 这算刮骨疗伤法吗

网友:
这样电池 能正常么

网友:
然后修得很快

网友:
不怕差错 电池 打火哈???

网友:
看像是老手了、、、、、、、、、、、

网友:
大师这样搞,稳定吗?

网友:
楼主的线不是那么美观,,

网友:
线只是先试机的 装的时候还要重新焊的

网友:
这样做的话觉得就有点偷懒的意思了

网友:
这线飞的不是太好

网友:
不错,起死回生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虽然我看不懂,还是要多逛逛论坛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X 活学活用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用吗?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现在也收不到钱,都没有心情去研究了

网友:
这样修的比较快

网友:
这样修的比较快,感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不错 这能修好了

网友:
看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不是同行还以为修电脑很简单一样

网友:
有没有风险呢.

网友:
稳不稳定啊

网友:
这确实快哈楼主厉害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经验 相当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