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不出集显电压不跑码

楼主(2017-06-25):
开机电流0.3几,所有电压都出来了,除了CPU集显供电没有。我刷了BIOS,故障依旧,有没有大神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后级转换电压都有出来吗

网友:
有可能时南桥问题

网友:
复位肯定没有吧

网友:
这种机子最不好修了 没有图纸 这个机子板载内存容易坏  不过内存坏一般走1A 以上  在就是CPU容易挂

网友:
检查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齐全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你可以摸一下内存颗粒是不是发热  我修过短路的

网友:
搞点金币,不好意思了,你们的金币搞的也像我这么费事嘛?

网友:
看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过了CPU 吗 ?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所有电压都有,开机不显,最后是修南桥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哦,

网友:
没复位吧,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