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67KG可以用TOP258PN代换

楼主(2017-06-25):
TOP267KG可以用TOP258PN代换

只需要改动1脚接地和断开3脚4脚连接1脚的电阻。

网友:
这都能行   真是

网友:
原号替代最好

网友A:
这种封装的TOP很少用到啊,什么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TOP很少用到啊,什么机器?

新款19寸led 明基和飞利浦都有用TOP的芯片。

网友:
佩服啊,不过top267kg恨容易坏,这样换的话也撑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