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40 430 440开机不显通病

楼主(2017-06-25):
IBM E540 430 440开机不显通病 刷bios
刷BIOS

网友:
刷工厂bios

网友:
这系列机器通病不是显卡和散热器么

网友:
这个碰到的太多了

网友:
刷工厂BIOS

网友:
搞点金币,不好意思了,你们的金币搞的也像我这么费事嘛?

网友:
你这纯属骗分
不过我也是来骗分的。。昨天遇到过一个是网卡导致的

网友:
不一定全是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
搞维修基本都知道了,这个E系列属于送钱机器

网友:
下次直接于BIOS 很多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不一定全是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吧 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 也会有其他的问题的

网友:
学到了,可惜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址里面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那个5M多的你解压后看看

网友:
我手上有台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 是BIOS问题吗,只记得以前的机器能进系统就不是bios问题了,现在的新机器到是不敢确定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刷了BIOS还是这样,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
你这个简单   但是实用哦。。。。。。。

网友:
不一定全是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要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