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820-3023-A 公共点拉低

楼主(2017-06-25):
A1369 820-3023-A 公共点拉低 PPBUS-G3H 该怎么查···

网友:
啥意思 公共点短路就烧鸡大法啊

网友:
电容 电容

网友:
直接烧鸡处理。。。。。。。。。。。。。。。。。。。。。。。。。。。

网友:
一般是贴片电家用短了,上次修到一个是CPU那块的短了,烧不出来,拆了一片

网友:
直接烧机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可以先看下电容有没有变色的

网友:
烧烧或者几个几个的拆

网友:
8V 变1V 量了都没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