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示波器才能确定过没过没存

楼主(2017-06-25):
对于笔记本的主板过没过内存   个人还是感觉有点迷惑。有的说抓SM总线  有的测排阻   有的测内存复位   小弟在此想请教一下  用示波器如何测量才能准确的判断主板到底有没有过内存呢。。。。。 希望各路大神能够说下自己的经验,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搜一下教程

网友:
我一直也没有用示波器 ·也羡慕用示波器的人

网友:
不懂,求教。

网友A:
也不能说完全不懂吧  只是有点迷惑   在这里发帖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说下自己的判断经验 能多点去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说完全不懂吧  只是有点迷惑   在这里发帖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说下自己的判断经验 能多点去了解

200us 能看到差不多2个波形就读了,但不代表过。。
我遇过几台查电压跟复位,觉得条件都差不多 就换CPU 最后就加焊桥。就神奇的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us 能看到差不多2个波形就读了,但不代表过。。
我遇过几台查电压跟复位,觉得条件都差不多 就换CPU  ...

读取波形 只能说跑马  但不能说过内存  我的意思是如何使用示波器能够准确的判断有没有过内存。。。。快捷准确的方法   上次我测了下内存的SM总线 我怎么看怎么都像内存过了 结果给黄老师一看 他就说没有过  最后果然是没有过内存  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波形 只能说跑马  但不能说过内存  我的意思是如何使用示波器能够准确的判断有没有过内存。。。。快 ...

船长跟饼哥以前有拍学习视频15年的,,远程学员没放给你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跟饼哥以前有拍学习视频15年的,,远程学员没放给你们吗

没有  远程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C:
能不能解释下   什么是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解释下   什么是过内存

就是内存自检及加载Ok,BIOS代码跑过内存段,进入下一阶段。

过内存看电源的电流表跳变来得方便吧。

网友:
看着用示波器就嫉妒

网友:
关键是读到内存,下一个信号是什么,南桥检测到有内存,读到BIOS,下个是什么信号,没读到内存前好修,后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虽然我看不懂,还是要多逛逛论坛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人教啊,哪怕是传些图片也好啊,大神们

网友D:
好的内存时用波波看看,直接把同样的内存挖掉件,再来看波波,波波有什么变化?瞎想的,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E:
读取波形 只能说跑马 但不能说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内存时用波波看看,直接把同样的内存挖掉件,再来看波波,波波有什么变化?瞎想的,不知可不可以

想法是好的   但是每个机型的波形都不一样的  靠波形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取波形 只能说跑马 但不能说过内存
等于没说啊 哥 有没有什么高招呢

网友:
迅维网校里有视频,去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