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1不显示没CPU供电没VCCSA供电秒杀

楼主(2017-06-25):
今天收到同行一片技嘉ga-h61m-d1不显……通电测试不跑码,测得只有VCCSA电压和CPU电压没有输出。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以GA-H61M-DS2参考,对过]其实电路和元件标识是样的,VCCSA电压由Q13输出。受控于U1第8脚。测Q13的G极电压只有2.2V。而U1第8脚输出7.1V.    u1第8脚输出经R40(阻值100)串联R41(8.2K)分压输出给Q13的G极。测得R40正常。R41阻值是70多欧,目测R41有点氧化。估计损坏的原因是CPU风扇吹灰尘到电阻上,加上空气潮,长年累月下去就氧化阻值变值。拆掉R41通电试跑码OK。坏板拆个8.2K装上,搞定。这个问题已经修了两片了。是次修的记得型号是否和这片完全一样。算是通病吧。附一个GA-H61M-DS2的图。

迅维网chinafix.com_GA-H61M-DS2 R2.01.pdf

网友:
我是路过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不错哦!

网友A: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小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小电阻坏的

感觉技嘉转转停停的最难修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H61的板越来越多要修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起来又稳定

网友:
还有就是靠着海边的电脑也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兄弟,如果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如果能上个图,就好了

很好找的
。一看就能看到
……。…。…。…。……

网友:
GA-H81M-S1风扇转下停下来,又接着转,像是不断在复位,什么情况呢

网友:
文字的确不如图这么快速有效果

网友:
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来个图,有说服力,先

网友(2017-08-06):
电阻坏了能查出来 基础很没的说的  能留个QQ吗》

网友:
感觉台式机主板电阻变质的情况要比笔记本多

网友:
一看楼主就老手,速度秒杀级别的老司机啊

网友(2017-11-28):
我的是4.0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下下来看看

网友:
要有个主板图就好了,谢谢!!!!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