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50待机 点 流0.012,不 触发

楼主(2017-06-25):
X250插电 电 流0.012,不 触发,公共点电压出来了。放上电池 没有 充电 电流 。待机电压 没出 来 没图不好 查

网友:
也不好说。。。

网友:
哈  我有个板子  i5-5200U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查一下 后面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赞!好评6666666666

网友:
找芯片图纸啊,待机芯片 充电芯片 什么型号,找找PDF嘛,或者找同型号的图纸参考

网友:
查U61   升压那一块

网友:
查待机芯片啊  还有就是开机按键,那个地方容易进水,楼主参考。

网友:
此机最后直接换了个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
有段路的吧
‘’‘’
看看进水了没

网友:
这个破板子质量差的很,搞怕了,之前有个清了个灰,客户了半天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