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2笔记本准时30分钟掉电

楼主(2017-06-25):
      DELL 15-3542笔记本准时30分钟掉电,刷过BIOS,也淘过BIOS刷,还是一样,30分钟准时掉电,现不从那下手维修,希望有修过这现象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就是    BIOS 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搞。刷完BIOS没用就丢了。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半小时掉电

网友:
好像桥的问题.....

网友:
刷原厂的  BIOS

网友:
这种有规律的一般都是bios  造成的

网友:
淘过工厂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桥是集成在板在U里。

网友:
这个要慢慢去查了哦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问题,最好是先把它改成常转,试一试,先排除这方面的

网友:
绝对是BIOS问题,最好要原厂的

网友:
温度高不高,要不就重植CPU

网友:
有点难搞这问题

网友:
你这个可能要去合成一个BIOS

网友:
准时掉电的话还是BIOS程序问题,修改一下BIOS里面的me试试看

网友:
散热有问题 不

网友:
二极电压全用导线联过,还是一样准时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