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不定时黑屏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5):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华擎B75的板子客户说在家是进系统不定时黑屏,客户说完后我就把他打发走了,接下来就该我出马了,把主板拆下来进系统考机问题正如客户所说不定时黑屏,然后开始修先把CPU,内存,桥各电压测一下当测到桥电压时发现桥旁边的一个电感没有电压 感觉不正常这板子我之前遇到过这个电感应该有个1V电压然后查发现电感旁边有二个锡点这里应该是装电容的但是没有装其中一个锡点与电感相连而另一个锡点就有一个1V电压我用锡把它俩一连电感1V出来了然后进系统测一切正常维修结束新人第一次发帖多多关照

网友:
LZ记忆力不错,小电感有多少电压,修过还记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不错。

网友:
是的说明楼主是个细心的师傅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飞了根线好了。。。

网友:
记忆力不错,小电感有多少电压,修过还记得

网友:
难道是掉件了楼主记性真好

网友:
记忆力太好了.....

网友:
6系以后的太喜欢掉电了。。修得不错。

网友:
这也修的好。。。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查,LZ细心,加分支持

网友:
大神在么,我的B75 pro3板子,开机出现LOGO后就黑屏,并且风扇提速很响,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10-11):
是不是缺 ME1.05V?  既然可以正常运行,为何会黑屏呢???????????????????

网友:
六六六666666666666可以啊老铁6666666666666

网友:
电容掉件了?这个电感是什么供电?楼主能说清楚吗

网友:
ME桥供电预留的一个焊盘

网友(2017-12-19):
谢谢楼主,确实是通病,同样的问题我也修好了

网友:
me供电,以后你这芯片彻底挂了会反复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