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7-06-25):
机器拿来上电不跑马。以为是BIOS问题。刷机一样。估计桥和CPU 问题。 换桥。换CPU 还是一样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去掉声卡。网卡 机器亮了。最后确定是网卡问题。
cpu
刷机

网友:
很少有网卡坏的,发烫

网友:
肯定是网卡短路起没复位

网友:
一个一个换 真有耐心

网友:
这种高成本维修已经不符合实际了。

网友:
开几分钟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
只是听说网卡会这样,,但本小白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该都能摸到网卡芯片发烫吧

网友:
网卡坏会引起复位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网友:
网卡坏会引起复位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网友:
你是去掉了,网卡,还是网卡芯片

网友:
修到了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