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0G 加电不显

楼主(2017-06-25):
ACER E1-410G  版号是 EA40 -BM 13233-1M 48.4OC10.01M    插内存电流 0.35左右 不插0.24  量各大电压基本都有 复位也有了 刷过BIOS 问题依旧 求高手指点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图纸 ACER EA40 BM-1M(E1-410_410G)_13233.pdf

网友A:
是AMD芯片组吗,如果是,建议用风枪加热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芯片组吗,如果是,建议用风枪加热北桥看看。

     INTER 单桥的

网友A:
主板有照片么,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照片么,上图看看

有图片 不知道情不清晰

网友:
肯定是还有小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也正在修这块主板,故障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