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B85M-K R1.01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7-06-25):
故障:插诊断卡,自动出现代码09,不亮机。分析:分别测量PCIE插槽的A11和A13,A14发现无复位,无差分时钟。

找点位,查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05V,1.5V,
cpu供电(共三相,都是P_VCORE_PHASE1/2/3_20,集显可能是第1相,反正电压都一样),都是1.79V,
先是刷bios,刷了2个,故障依旧。再测试主板,
最后发现桥PWROK只有1.2V左右。

换掉上拉排阻102,故障依旧。

换掉IO(NCT5535D)后,正常跑码,挡代码55。
再刷bios,竟然没有cpu电压了,但是内存和桥电压都有,神马情况?即使cpu没有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也应该有原始的VBOOT电压啊,不懂啥情况。
最后取下bios,再刷,竟然发现编程器不识别,(严格讲,十多次偶尔会成功一次,电脑重启无效)。
换bios芯片,重新到迅维网下载bios,上电,挡代码55.查内存几个条件,正常。
取下客户的U,用自己的G1840,亮机。

亮机时,cpu电压1.79V。但是在代码63那里,卡主了13S左右。

换回客户的G3240,装上去之前,用橡皮擦拭金手指,成功亮机。
亮机时,cpu电压1.79V。仍旧卡在63代码13S。
是不是BIOS里面的ME搞的鬼,决定刷回之前备份好的原板bios。
上电后,迅速亮机,卡63消失。但是,cpu电压还是1.79V,这是神马情况?亮机电压这么高?测试其他的好板,cpu电压也就1.2左右。

利用吃饭时间,速度发个贴,希望有大神解释下,谢谢!点位图和亮机bios,我原机备份bios,图片,都打包在下面的压缩包里。
1次补充:下午拿主板测试时,发现又恢复原故障了,触发挡代码09不亮机,pwrok又只有1.6V左右。
飞线PWROK到ATX接口的灰色线,同时断掉IO到PCH的线路。结果可以正常亮机,但是关机关不死。想用p管(三极管)改掉IO与桥直接的pwrok线路,找半天没找到p管。等明天订IO。目前就这样了。2次补充:4代及以上的cpu供电,MOS管量到的,就是1.7到1.8V供电。

Asus B85M-K_1.01D.zip

B85M-K REV1.01原机备份bios.rar

网友A:
1.7V cpu供电过高了,测机试一试了,  楼主没把好ME  BIOS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V cpu供电过高了,测机试一试了,  楼主没把好ME  BIOS上传

刚刚上传了,只是暂时没学bios分离,所以上传的bios只能保证可以开机。原机备份的那个bios是我这块主板的

网友B:
貌似h81和b85板子在mos管那里测量的就是这么高电压,内核电压在里面,目前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h81和b85板子在mos管那里测量的就是这么高电压,内核电压在里面,目前不知道怎么测

可以看BIOS里面有选择不,现在很多高级BIOS都很多智能设置了

网友C:
4  5代的cpu供电不都是1.7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  5代的cpu供电不都是1.7左右吗

我修机少,今天才知道,谢谢提醒

网友:
8 9系列主板CPU供电一般都是VBOOT到1.7-1.8左右

网友(2017-10-09):
手上正有一块B85的主板,没图纸,不触发。也正在到处找图纸

网友:
1.7v正常的,这主板就这个电压。

网友:
卡09是PWRok电压低,是IO引起的吗?卡63是CPU接触不良吗?

网友:
这个PWOK在哪里发现的。。不是ATX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