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 A2+SE 主板 初修

楼主(2017-06-25):
主板  : 映泰TA770 A2+SE   旧主板问题多。
故障描述:  有些年头的主板,去年在淘宝上买的网吧2手主板目测有5-6年的工龄,自己用了半年冬天的时候出现不开机,CPU风扇能转,
   迅维网上下了份图纸,三板斧一查,各项供电都有,CPU风扇转,北桥没电出来,测试下北桥供电输出的阻值,阻值偏低不正常,阻值多少具体有点忘了,判断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画出北桥供电部分的图纸分析,电容,场管都有可能(因为主板年龄有点偏老)对照图纸先拆电容,(感觉电容比场管好拆),边拆边测试对地阻值,发现都没问题,接着拆场管,看了下图纸,分析得出下场管可能性最大,就拆了下场管,再测阻值就正常了,找个料板场管,装上,北桥的电就出来了。
   本来就完了的,因为是自己的学习机,测试几日发现个怪问题,电脑在运行中能自己死在那里(非蓝屏幕),就是定住,鼠标键盘都不能用,Ctrl+Alt+Delet 也不能激活,一时没头绪,再接着使用下,发现,偶尔不能开机。哎。没了头绪,只有按照不开机接着再修..........。
   拆下主板上工作台,还是三板斧,发现 CMOS电池缺电严重,只有0.89v 。呵呵,一下就找到问题了,哈哈。
  换上电池,本以为好了,在第3天时,发现又开不了机器了,哎,又一次的拆修,接着三板斧,发现CMOS电池掉到了2.0v ,此处,就疑问来了,一个电池怎么也要用上几年,才短短3天不到,就漏光了,画图分析只有几个零件,用针表电阻档10K档测试二级管 ss12 反向电阻有漏电现象,没有配件,就网上买,等货到,测试发现都有反向漏电的现象,哎,想了想,测试下常用的 BAT54,发现BAT54就没有反向漏电的现象。索性,就把两个 二级管 SS12 都换成了BAT54,在电路板上测试发现也没有漏电的现象, 再,运行多日,也没发现有定住 死机的现象。
  总结: CMOS 二级管 (ss12 或BAT54 )反向漏电的现象在后来接修的几个主板上也遇到过,具体的表现故障是运行死机,或是开机错误,很少人注意到。
   各位看官,路过,赏点分。谢谢,呵呵。
    图片一次传不了很多,图片续转,2楼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照片传不上,自己占2楼 补几张图片

网友:
挺厉害的 分析的十分到位

网友:
饭桌被你拿去当工作台了,细心人,赞一个,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故障不仔细不容易发现,LZ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