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下这个是什么管子,谢谢

楼主(2017-06-25):
此机是ASUS  X550WE,图片中标的那个6脚的芯片是进水腐蚀了,由于没图纸,只有点位,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想请大神们帮帮忙。
看点位1,2脚是接地,3脚是VCC_PWRLIMIT,4脚是I_BAT_SENSE+,5脚是I_BAT_SENSE-,6脚是P_IBAT_OUT
看板子上4,5脚是到R001的两边,R001是到电池插口的供电端
请大神帮帮忙,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A:
芯片印字SHE,对应型号:INA199B3DCKR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网友:
昨天刚回答了另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703-1-1.html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看点位注释推出管子的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影响开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703-1-1.html看看这里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印字SHE,对应型号:INA199B3DCKR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
问题多的很啊

网友:
最近修华硕都修的好累啊

网友:
华硕的图纸基本都没有

网友:
修机不易  全靠手艺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

网友:
不客气,有需要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2019-10-15):
这个小零件看样子有点像是双MOS管或者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