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g470 修改后 BIOS

楼主(2017-06-25):
求联想 g470  修改后  BIOS

网友A:
修改什么?印象中不用修改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BIOS是不要修改的。备份的就是原厂的

网友:
楼主说的修改怎么说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什么?印象中不用修改也可以用

这个机器应该是不需要修改的,修改BIOS的话一般修改me模块

网友:
G470 有要修改的BIOS么。没有吧

网友:
这机器没那么蛮烦 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