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触发,修的头疼,后来发现弯了好大一圈。。。。。

楼主(2017-06-25):
本来不触发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本来就很简单),先是刷EC,BIOS,各种刷,故障依旧。再查隔离,充电芯片,才发现一个小电容短路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小小的问题折腾了大半天,看图说话。。。

网友A:
有短路的话待机都不正常吧

网友:
楼主真够简单的,几张图就解觉问题了

网友:
电容电阻方面的故障点的确难找的

网友:
这具体是哪个电路上面的电容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维修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常修到一个电容或者电阻.要全查。

网友:
修主板最重要的还是思路清楚,拿到板看到故障就要清楚从哪下手,不要扩大故障,
现在四代以后的很操蛋,一个不注意你的板子可能要去见上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话待机都不正常吧

具体情况楼主就没有说了,感觉待机应该还有变化

网友:
你能说一下到底是充电芯片的哪个小电容短路了?说的明白一下哈

网友:
能修好就好,像我水平不行有多少次忙活一大顿白忙活

网友:
怎么查,思路也应写上

网友:
如果待机不正常,我一般烧机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情况楼主就没有说了,感觉待机应该还有变化

这个我们要理解楼主 都是想赚的分罢了 都是被逼无奈才发的贴

网友:
笔记本小电容短路的情况时常有

网友:
兄弟,你牛人哦,维修讲的是胆大心细,你只做到一半了哦

网友:
先分析很重要

网友:
修好就行,浪费的时间用金钱补偿

网友:
电容短路,电流应该会偏高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棒,来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吗

网友:
只能说你技术还不是很到家 这种问题还会走弯路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修了很多联想的机器,很多都是电容烧破。遇到这种真的是泡菜。

网友:
回个帖 加点分 逛个论坛都这么累

网友:
发个贴就分享下经验,但感觉好累,有人说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图片不够清楚。这不是直播,也不是教大家怎么做,只是维修完后凭回忆总结下经验而己,仅此而己。。。

网友:
短路充电器正常吗?二级短路吗

网友:
记得待机0.03左右,电流看不出问题,才刷BIOS的,看不出短路,要不然就不会各种刷了。。

网友:
时常修到一个电容或者电阻.要全查。

网友:
短路了也有待机嘛?

网友:
小伙子很不错!!

网友:
最喜欢大短了!

网友:
我有个G470 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找不到BIOS刷

网友:
这样整 还能亮 牛人啊 技术挺好

网友:
这年代,有钱赚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一开始就要查有没有短路跟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