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开机慢 风扇狂转

楼主(2017-06-25):
苹果A1398开机慢 风扇狂转 刷了N个BIOS了还是不能解决这么问题· 原来的BIOS也是给人家刷过的不是原BIOS  希望有大侠可以共享一个正真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出来···  感激感激···

网友:
有个人解析的,

网友:
有个人解析的,你发过去让他修改好,发回来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总线对的正常不 好有总线电压

网友:
屏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自己改上ME就可以了

网友A:
风扇狂赚 确定是BIOS 的问题? 我没遇到过

网友:
改me 。还有就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狂赚 确定是BIOS 的问题? 我没遇到过

的确 bios导致风扇狂转的我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主板小板短路 风扇狂转

网友:
你的机器是什么板号?我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修改的BIOS程序

网友:
我这里碰到过n 台 都有air 的机器,有大神说是风扇狂转时风扇二极管引起的,我是听说的,给给搞不用两分钟搞定,

网友:
兄弟我只能百分百告诉你   苹果本本风扇狂转跟BIOS无关

网友:
苹果风扇狂转跟BIOS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有机器

网友:
换小板电源板,和电源板的排线,

网友:
触摸板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先查下温度是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