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后的问题

楼主(2017-06-25):
海尔T6不开机,电流一直在0.7左右,CPU背后的NEC大电容换成4个330后,能正常开机,但是中央处理器温度会升高到98度,其核心温度又是正常的40度左右。换成6个330也是一样结果。散热器正常,但使用5分钟后就断电了。求教为什么中央处理器温度会这么高?

网友:
是什么CPU 啊。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今天我刚修了一台T6也是NEC换了四个330的,你换换CPU试试呗,或者电容重新换

网友:
换个U试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先把电容重新换一下试试吧,一般不管电容的问题,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发热呀?

网友:
这种应该是CPU内核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CPU没问题的话建议刷个BIOS  我遇到东芝L745就这样的

网友:
断电时散热器也是烫手的吗?不烫手就是没有接触到CPU晶片散不了热。如果一样烫手就查一下CPU供电是否偏高或者换CPU试。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机

网友:
4个就够用了 干嘛用6个 换成4个  看一下散热  还不行 就查查别的吧

网友:
换CPU试试嘛……

网友:
应该是你的330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一般6个多ok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个

网友:
建议更换CPU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