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们指教一个问题,小弟自用一个6S想扩容

楼主(2017-06-25):
求大神们指教一个问题,小弟一直修电脑,对手机知之甚少,恳请大神们解惑,自用一个6S想扩容,不知道扩容后会不会对手机有影响,还有就是版本以后升级会不会不给升~~

网友:
不是专业的最好不要作死

网友:
没影响
但是买个测试架,只做6s的话也要2000多
就用这么一次建议把手机卖二手买个大容量的7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需要买测试架,成本过高,找店里扩的话要找个好手搞,扩完不影响升级

网友A:
如果是没有测试架的话可以让卖芯片的把你的序列号写进去

网友B:
升级没问题,如果你不去查官网你根本发现不了是升级的还是原生的。要说影响嘛,可能硬盘拆过,一般扩容后不打胶,没有原始的加胶的牢吧,不过无所谓了。十在不行也打个胶就行了。基本上没影响吧。

网友:
劝楼主不要自己轻易尝试 毕竟手机维修和 电脑的差别是很大的 扩容后只有内存变大 对手机除了保修 其他都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测试架的话可以让卖芯片的把你的序列号写进去

哦,这样子也行,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级没问题,如果你不去查官网你根本发现不了是升级的还是原生的。要说影响嘛,可能硬盘拆过,一般扩容后不 ...

版主大大的回复很仔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子也行,多谢了~

这是没有硬盘测试架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的回复很仔细,多谢指点~~

太客气了,小事。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测试架的话可以让卖芯片的把你的序列号写进去

对,这也是个办法。但我觉得你没动过手机还是不要动。容易出问题,你先找点料板练练手先

网友:
你要是想以后搞这个赚钱就投资买一个,我给你算一比账 一块硬盘64的收450 成本你自己算  剩下16的硬盘客户不要的情况下你做个U盘 一个16的U盘怎么也能买25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