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3-MX S1.7 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17-06-25):
此板不通电,测试无待机,开关只有1.1V,U21待机芯片烧了个洞,(UP0109P),直接把显卡插槽上面的U25换了过来,3.3V、5V出来了。本想开机能通电就可以,结果直接就亮机了,稳妥起见料板上又花时间找个了芯片换上。

七彩虹CF-AF3-MX 1.7.rar

4M

网友:
UP0109这样的低压侧线性稳压芯片也是比较爱坏的元器件。分享BIOS出来真是有心,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