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开机不显报警

楼主(2017-06-25):
小问题,也算是赚点下载分吧,大家不要喷今天一去上班,师傅告诉我有一台IBM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报警一声长响两声短响,我拿过来一开机了几次只有报警声不显示,不管了拆机,在论坛上先搜一搜,大部份说是显卡问题,然后有风枪吹了吹,果然显示了,由于显卡后面有显存,所以就直接加焊,没有取下来重新做,就直接加焊了,
附上一张图

网友A:
打黑胶的一般都是加焊,不敢重置

网友B:
你这样加焊一下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加焊一下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

这个知道啊,是无铅的有黑胶,显存就在被面,如果取显卡下来,显存肯定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C:
那跟用风枪吹一下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跟用风枪吹一下有什么区别- -

那肯定还是有点区别的,带黑胶的显卡,背面有显存,如果取下来显卡,肯定显存全部要重新做的,这个工程量你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黑胶的一般都是加焊,不敢重置

重置倒是没什么,显卡背面就是显存,取显卡搞乱显存肯定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D:
这机器当年也算问题比较多了,现在越来越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当年也算问题比较多了,现在越来越没有维修价值了

就是这个问题,没必要过多的去折腾,

网友:
厉害 老板 这个技术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用不了多久 估计又要返工的

这个也难说,你应该没个修过这款机的吧,显卡很难取的

网友F:
大黑胶的我是没办法了,前两天拿个报废板子试试,取下来板子变形了 我以后都不敢取黑胶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黑胶的我是没办法了,前两天拿个报废板子试试,取下来板子变形了 我以后都不敢取黑胶的了                ...

那应该是你没有架好板子吧,一点点变形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是你没有架好板子吧,一点点变形应该没事

我觉得还是温度稍微低了点,导致有一点形变,因为是报废板,也没法测试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板子焊好也会返修,建议还是更换主板。。。。。。

网友:
便宜的话,直接换板好些

网友:
取黑膠要控制好溫度,BGA中的曲線溫度要設置好。

网友:
有黑胶的一般不去动的,难搞的很啊,是没办法了

网友H:
那跟用风枪吹一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
给自己添麻烦,应该支撑不了多久就要回来找你的。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

网友I: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容易坏,加焊显卡,显存也容易爆珠,引起开机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

网友J:
此机显卡问题已经修过多台的了,跟HP一批是同样的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们也常修到,但可能会返修。不过一般加焊容易连锡

网友K:
这款机器显卡是容易出现问题,最好是重新直球

网友:
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

网友:
加焊可以,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这样的机器,我一般给客户直接说清楚。不然后面有问题很麻烦,搞维修,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网友L:
显卡的问题啊。这基本上就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只要细心,做什么都可以。像楼组学习。 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容易坏,加焊显卡,显存也容易爆珠,引起开机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

楼主才真正明白这台机的难处在哪里,是的本来就是无铅的了,加热时间更长,显存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机显卡问题已经修过多台的了,跟HP一批是同样的显卡

好搞吗?背后有显存的。。。。很=很不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款机器显卡是容易出现问题,最好是重新直球

如果取下来再植 的话估计显存也要再植一次了,肯定会把显存吹出问题来的

网友:
没办法啊,我也想取下来再植一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的问题啊。这基本上就是捡钱的节奏啊。

呵呵。 不是想得那么简单哦。有的不是那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两天就回来找你来了返修;这个换一下现在解胶液都可牛B了直接参与就拆掉了

没有用过什么解胶液,好用吗?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跟用风枪吹一下有什么区别!!!!!!!!!!!!!!!

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你应该没有搞过这款的显卡吧,如果搞过你就知道麻烦了

网友:
一般这个主板的显卡出问题。我都是直接换集成的。也不贵。不返修。。

网友:
黑胶的加焊要稳一点啊,,不然就爆了。。。。

网友:
大黑胶的我是没办法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 一般都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