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寸换灯条

楼主(2017-06-25):
三星型号S22A330BW灯条坏了这灯条网上卖100左右大部分都是拆机的维修成本高 找了一个破屏21.5寸来换。

破屏21.5寸LED灯条接口是6p的 (-2+2-2) 三星LED灯条接口是12p(-5+2-5)

接一条6p的灯条线 测试能不能点亮。                                           正常点亮

灯条对比厚度和宽度差不多

灯条接口需要扩大

装好测试。

网友A:
把所有的负极接到一起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负极接到一起试下看

没有试过,客户已经拿走了机。

网友:
楼主其实还是有个别的灯柱有坏的,仔细看看有发黑的灯珠吗?换掉就好。

网友B:
楼主,改的不错。。想请教你一下,,6根线的接法,,请说明一下,,也让小白学习学习,。加分!点赞!

网友:
手工好啊 ,完美无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的不错。。想请教你一下,,6根线的接法,,请说明一下,,也让小白学习学习,。加分!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碰到,,自己也可以上去试试了!!